请教PLC中的通电延时定时器(TON)问题

楼主(2016-10-18):
I0.0接通的T1,T1的触点接通线圈Q0.0。
问题1:按照时序图,当前值达到预设值后,状态位一直保持1,并且当前值一直达到最大值32767,一直在保持状态。直到I0.0断开后,当前值才清0,并且状态位复位。问题来了,如果I0.0没有断开呢?会不会自动复位,触点会不会自动断开?请大哥们赐教。
问题2:定时器的触点是不是状态位?小弟一直不解。

网友A:
1、32767.32767一直下去,直到定时器复位
2、定时器是一个结构变量,其中包含了一个Int类型,用于计数,一个Bool类型,用于确定定时器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直到定时器复位这句我只知道I0.0断开,状态位复位,当前值清零。不知道到了最大值会不会自动复位,希望大哥能帮帮小弟,很郁闷中。

网友B:
你发的时序图上已经清楚的表示了,当计数值达到最大值32767后,停止计时,pt值不变化。
T37状态位保持ON不变,直到I0.0低位才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直到定时器复位这句我只知道I0.0断开,状态位复位,当前值清零。不知道到了最大值会不会自动复位,希望大哥能帮帮小弟,很郁闷中。
你以为我码了2遍32767是笔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直到定时器复位这句我只知道I0.0断开,状态位复位,当前值清零。不知道到了最大值会不会自动复位,希望大哥能帮帮小弟,很郁闷中。
I0.0 不断开九不会复位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D:
直到计到最大值。就停了。如果IO.0断开 T37也就断开了。可以自已测试下嘛。

网友E:
这个仿真软件可以直观的看到

网友F:
当热不会复位 必须断开 才会将计数清除 当再次接通的时候 重新计时

网友G:
西门子200不是有仿真软件吗,试一下就知道了,不断开是不会复位的

网友H:
不会;定时器当前值达到设定值时输出ON;如果EN位打开则一直计数至最大值32767时停止计数并不会自动复位;需将定时器的EN位断开或用RST Tx将定时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