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回原点求助

楼主(2016-10-18):
FX5U回原点指令DSZR中需要DOG和零点两个信号,但设备上只配置了一个原点信号,而DOG和零点各需要一个输入点,不能重复,不知道怎么办呢。。。。。。

网友A:
不是可以重复吗?最近我也在用这FX5u,但还没试过,我自己百度了下说是可以的,就是近点和原点设置成一样指令跟ZRN差不多了

网友B:
零点是伺服Z脉冲信号啊

网友C:
DOG信号是外接的,零点信号接伺服的Z向信号。

网友D(2017-05-20):
设为同一个检测信号就行了。

网友E:
可以用一个仿原点

网友F(2017-09-20):
回复 网友C:
我想问一下FX-5U的plc  近点DOG和零点信号怎么在梯形图体现出来, 感觉与这个DDSZR指令对不上关系.

网友G:
在DSZR指令里DOG块碰到DOG开关由OFF变ON开始减速,当DOG块离开DOG开关由ON变OFF不是马上停止的,而是检测到第一个零相信号的上升沿才停止,这时是原点位置。零相信号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的Z相信号!零相信号和近点信号可以设定输入逻辑,即常开或者常闭输入!近点信号和零相信号重复DSZR指令当ZRN使用,同时零相信号逻辑标志位设置无效,这时零相信号和近点信号逻辑一样的!原点回归指令在编程里定位18块设置好或者程序编制好相关最高速度 基地速度 爬行速度  原点回归速度 原点位置方向== 带搜索的DSZR指令还要加上上下死点感应开关,当然接好编码器Z相信号和近点信号,然后一句原点回归指令DSZR A B C D就可以了 !

网友H:
用同一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自己试,不懂直接问客服,这样效率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