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8):
各位大神:
   我现在用上位机pc把数据写入到plc,以及从plc读取数据,发送格式是这样的STX ,CMD ,ADDRESS, BYTES, ETX, SUM 这里面的ADDRESS怎么计算。plc为三菱的fx3u。在线等,谢谢!

网友A:
FX系列D区地址=xxx乘2+0x1000,
如D50的地址=50×2=0×64加0×1000
=0×106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他的元件呢,比如M4000?

网友B:
1、对于D区:
ADDR0小于8000:ADDR=1000H+ADDR0×2(ADDR0为实际地址值)
ADDR0大于8000:ADDR=0E00H+(ADDR0-8000)×2
2、对于C区:
字与双字:
ADDR0小于200:ADDR=0A00H+ADDR0×2
ADDR0大于等于200为双字逆计数器,则:
ADDR=0C00H+(ADDR0-200)×4

网友B:
3、对于T区:
字:ADDR=0800H+ADDR0×2
位:ADDR=00C0H+ADDR0×2
4、对于M区:
ADDR0<8000:ADDR=0100H+ADDR0/8
ADDR0>=8000:ADDR=01E0H+(ADDR0-8000)/8

网友B:
5、对于Y区
ADDR=00A0H+ADDR0/8
6、对于X区
ADDR=0080H+ADDR0/8
7、对于S区
ADDR=ADDR0/8

网友C:
有一个地址通讯列表,查一下。

网友D:
怎么用C#,有案例么?

网友E(2016-11-22):
我用vb6.0 控制过PLC(FX5U),没问题的

网友F:
懂C又懂VB 全是高手呀。表情怎么不用直接的上位机软件像WINCC 这样的组态王啥的 不是有直接的驱动吗。地址就不用去算去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