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伺服干扰

楼主(2016-10-18):
各位师傅,一台设备,两个伺服电机在没有脉冲的情况下一点点的自转,肉眼都能很明显的看清楚。加了磁环,滤波器,接地良好。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有,也不能判断是不是开了其他设备造成干扰。这个设备用了一年多,以前没事。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A:
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B:
脉冲输出端拆下线看  还有吗

网友C:
你是怎样给的速度呀?看着像零漂

网友D:
是速度控制吗?我在用台达伺服速度控制的时候会出现零飘的现象,在驱动器上加上伺服钳制功能就可以了,每一个伺服电机都有类似的功能,你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E:
产生零漂后,电机一般在无运行信号输入的情况下,会有转动,转动量的大小根据零漂的大小来定。出现零漂后,首先,你把该接的地线全接好,尽量减少零漂,其次,一般伺服都有零漂补偿,比如,松下A4就是52号参数,具体补偿值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调整,也可以通过驱动器的零漂自我校正来得出,再不行,也就最通用的办法,就是把“零速嵌位”这个功能用上,多接一根线,一劳永逸。(来自网上,LZ可以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位置控制,会出现零漂吗?

网友F:
吧控制端子的0v引出一根线来接地试试
+17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吧控制端子的0v引出一根线来接地试试
三菱的我这样干过,0V接地就不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除了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觉得也是可以试试,明天去试试

楼主:
电机的动力线太长了,在里面绕来绕去用扎带扎起来的,还经过了一个端子转接。昨天就让电工把多余的线剪了,直接连到驱动器。结果他没听,刚刚把线剪了,貌似有点效果,不知道解决没有,还需要在使用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