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ABB直流伺服

楼主(2016-10-18):
多年前维修一台ABB直流伺服驱动器时拍的照片,很有意思的是线路图就印刷在PCB板上,电流环,速度环清晰可辨,工艺精良,是那个时代的精品,可维修性很好,没有无法维修的地方,电路板很漂亮打出来做一个装饰也不错。此设备现在仍然在运行,情况良好。
现在的驱动器的故障维修我们已经无法都能解决啦,软件,授权,加密,定制电路芯片,真是过来一个沟又有一个坎。

网友A:
这电路板看着确实直观,工艺也很好

网友B:
太占位置了

网友C:
看上去就是艺术品!

网友D:
方便维修,条理清晰啊

网友E:
第一次见这种板,漂亮!

网友F:
这标示的就是线路图,漂亮

网友G:
大公司也不是吹大的,靠的是技术沉淀,创新

网友H:
现在他也不这么标识了

网友I:
老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J:
电子技术进步,永远只有往好的方向发展:集成度高,电能使用效率更高,空间和体积更加紧凑,新设计有冗余设计等等。
至于是否易于非原厂进行维修,这个不好说,技术进步的同时,也是需要知识产权进行保驾护航的。

网友K:
纯硬件的,好漂亮,性能我觉得和现在的比应该差点。

网友L:
目前的大多数都是高度集成化,除了芯片就是贴片,位置极小,就是给你电路图全部被元件覆盖你完全看不到,所以现在的取消了这个华而不实的图片功能

楼主:
以单片机为核心的数字伺服,大部分原来模拟电路的功能都是以软件的形式进行,即使电路图能印刷在PCB板上,也看不到原来模拟电路所能表达出的信号路径。但有图当然好啦,呵呵。

网友J:
基本上是数字电路的天下了,就算是模拟电路,也可以通过转换成数字电路进行解决,比如AD和DA转换电路。
案例:比如家电的音量调节电路,传统的模拟电位器调节彻底淘汰,全部是数字电路进行加减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