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8):
三菱PLC控制伺服 选择三菱PLC哪个型号好

网友A:
一般来说小型系统肯定是FX3U或者3GA一类的。如果系统中小型可以上到L系列,L06自带两轴还可以拓展LD75和LD77MS模块,我反正是这么觉得L系列能做的真的没必要上Q系列甚至新的R系列。FX5U我们也只是买了用了下没实际应用项目所以不好评判。

网友B:
这问题问的不详细,不具体,如果是最小的控制FX3SA几百块钱都能做到。

网友C:
量体裁衣,多大的人穿多大的衣服。

网友D:
三菱的FX系列PLC控制伺服也未必好用。比如多段速,小型机不支持。

网友E:
楼主打算控制几个轴,实现怎样的功能?

网友F:
要看你控制几个轴,各轴之间有插补吗?等等。才能在选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