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煲不加热

楼主(2016-10-18):
五六年的电饭煲 没用什么 电源通电正常 有显示保温灯 但不加热 咋情况呀

网友A:
加热盘是不是好的,开关按压后有没有通电?

楼主:
通电状态都好 只是保温灯显示 其他灯不显示

网友B:
电饭煲?什么样的啊?

网友C:
开关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D:
底部弹簧片没有接触到,拆开底部就看到了……

网友E:
拆开看看,上个图,就能知道需要查哪。

网友F:
应该就是簧片开关接触不良,或者烧坏

网友G:
先确认下发热盘是不是好的

网友H:
把电饭煲拆开,先确认加热盘坏了没有,再看看簧片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I:
启动开关和其它操作开关通断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测大功率管和热敏电阻NTC。

网友J:
加热盘坏了吧。五六年也该换了

网友K:
把电饭煲拆开,先确认加热盘坏了没有,再看看簧片是否接触不好。不过就算修好了也用不长  还是换掉算了!

网友L:
去年拆过一个,和楼主这有点类似,里面有个弹簧是开关,接触不好,用砂纸磨磨就好了

网友M:
拆开看一下,有可能断线了,接上就好,我家也试过这样的

网友N:
看看是不是加热盘坏了

网友O:
里面有个吸铁石吸不住了,原因可能是吸铁石没磁性了,或者地盘不平导致,吸不住

网友P:
电饭锅不是很复杂,拆开看看,有点基础的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Q:
既然关于电饭锅,我也提一个。我家电饭锅有时候煮饭状态时会突然跳转到保温状态,比如20分钟煮好饭它10分钟就跳了,导致有时候吃的都是夹生饭。这是啥原因呢?

网友R:
磁钢磁性不足有这个可能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Q:
换个磁钢就好,材料费4块

网友T:
拆开后盖可以看到一个类似双金属热元件的东东(相当于一个常开常闭触点);这玩意要在有锅压上去且温度不高时为加热状态否则为保温状态

网友U:
拆开来看看,那个就是一个开关,一个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