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8):
如图,这种PLC模块只能接受差分信号,但我手上只有NPN的编码器,请问能连接使用吗?

网友A:
进PLC高速计数器的点啊

网友B:
连到高速计数器点上,如果没有信号,可以增加一上拉电阻。

网友C:
呵呵;PLC主机上就可以接你的编码器;

楼主:
编码器只有三根输出线

楼主:
编码器有6个输入点

网友C:
哈哈;如果你非要用这个模块的话,那就换差分的编码器就行了,OMRON也有对应的编码器的;

网友D:
换成差分的编码器,如果只是做实验的话,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差分的编码器,如果只是做实验的话,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转换

在原理上,它应该能兼容NPN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如果你非要用这个模块的话,那就换差分的编码器就行了,OMRON也有对应的编码器的;
模块是别人挑的,但程序要我来写,线也要我接。现在已经订了差分输出的编码器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这编码器可以不用这模块,直接在相应的高速计数口上就可以了

网友F:
你这编码器直接接高速输入的口都可以了,那个模块是用来接差分式的

网友G:
差分输入的话还是用差分输出的编码器好点或者用转换电路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