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8):
昨天遇见一台珠峰的37kw水泵变频器,运行输出无电压,
  1.用数字万用表测IGBT并联的二极管,正常
   2.驱动板负压为9伏,运行时量2.7伏。证明主板是又给驱动信号的。
    3.驱动板,模块,确定为好

网友A:
模块供电?母线有没有保险,是不是爆了?

楼主:
没有,母线电压已到达模块,驱动脉冲也到达

网友B:
快熔挂了吧

楼主:
没有快熔

楼主:
模块换的新的

网友C:
表坏了吧!

楼主:
主板问题

网友D:
PWM信号正常,驱动板好,模块是新的,如若530V直流正常那还有什么问题?还是再确认一下模块和直流高压。用直流档测一下UVW对P、N的电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把主板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就有输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遇见一台珠峰的37kw水泵变频器,运行输出无电压,
  1.用数字万用表测IGBT并联的二极管,正常
   2.驱动板负压为9伏,运行时量2.7伏。证明主板是又给驱动信号的。
    3.驱动板,模块,确定为好
运行时门极电压量2.7V,是如何量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主板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就有输出了
参数设置屏蔽了PWM输出?可是你又能够测出。很奇怪。不过,也幸好屏蔽了,你在运行时测门极才没有炸IGBT。
反正,充满矛盾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IGBT的两个触发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入行两年来都是这样测的,还没炸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