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闸管

楼主(2016-10-18):
市电桥式整流后串接晶闸管,如果晶闸管触发导通了,会在过零时关断吗,桥式整流后还存在过零吗

网友A:
应当是有电流为0的点(接近于0,适当的时间),就可以关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市电桥式整流后串接晶闸管,如果晶闸管触发导通了,会在过零时关断吗,桥式整流后还存在过零吗
整流后是直流,不会有过零的说法,晶闸管关断条件1,阴阳极电压反向,2电流小于晶闸管的维持电流。

网友C:
整流后没电容应该有过零。

网友D: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E:
你是设计电路还是分析电路?变频器用到这个电路,延时旁路,启动后不关断。

网友F:
整流后就是直流应该不会关断。

网友G:
晶闸管属于流控期间,所以晶闸管的关短主要看电流的方向,若电压为反向,二大电感给其提供一个大电流,那么晶闸管依然是导通的,只有当电流反向或小于某一个值时,晶闸管关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设计电路还是分析电路?变频器用到这个电路,延时旁路,启动后不关断。
我是分析电路,总有这么个疑问,就说出来请教各位老师了。

楼主:
怎样做才能让晶闸管导通后不因桥式整流中的过零而关断呢,之后又怎样控制来让其关断呢?小弟先在这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唉,你的问题就是教科书里讲的。那里全都有。而且话不是一两句能解释清楚的。

第一,单相桥式整流在整流输出端上串接一只可控硅可以受控的条件是,直流端负载不能是容性负载,可以是阻性或感性负载。如果是感性负载,在感性负载的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这样的电路可以受控。

第二,满足上述一所述,还需要自己做一个触发电路。比如KJ00X系列的集成电路,对可控硅做移相触发即可。当然还有具备同步电源的提供。可控硅的导通是靠同步电源的移相触发,关断是靠整流电路输出过零点自然关断。

老式的可控硅控制,这种应用很多。为什么?那时候可控硅很贵,属于高大上,现在不然,可控硅是白菜价,满大街都是。

为什么变频器的预充电用可控硅做纯开关用,不关断?因为变频器的直流侧有一个大大的电容器组,输出的整流电压已经变成了一条直线,没有过零点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唉,你的问题就是教科书里讲的。那里全都有。而且话不是一两句能解释清楚的。

第一,单相桥式整流在整流输出端上串接一只可控硅可以受控的条件是,直流端负载不能是容性负载,可以是阻性或感性负载。如果是感性负载,在感性负载的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这样的电路可以受控。

第二,满足上述一所述,还需要自己做一个触发电路。比如KJ00X系列的集成电路,对可控硅做移相触发即可。当然还有具备同步电源的提供。可控硅的导通是靠同步电源的移相触发,关断是靠整流电路输出过零点自然关断。

老式的可控硅控制,这种应用很多。为什么?那时候可控硅很贵,属于高大上,现在不然,可控硅是白菜价,满大街都是。

为什么变频器的预充电用可控硅做纯开关用,不关断?因为变频器的直流侧有一个大大的电容器组,输出的整流电压已经变成了一条直线,没有过零点了。

学习了,谢谢

网友H:
由于可控硅现在的普及应用,已经基本没有采用整流桥加串联单支可控硅的做法了,这么做是古董级的结构,现在最多的应用都是智能可控硅模块,把可控硅功率驱动和触发电路做在一起的全控桥模块,接上输入和输出,并给模块提供一个低压控制电源及控制信号,就能实现调功。非常方便,花的钱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