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9):
要实现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水泵,实现12小时自动切换。参数如何设置,接线端子怎么接?尽量详细,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没用过501的,但我用过510的

如果是510的话。说明书上有,百度也有

网友B:
要么看说明书,要么打ABB售后

网友C:
    ABB ACS510变频器控制两台水泵恒压供水的控制电路图楼主可参考ABB ACS510变频器用户手册第131——132页给出的典型的两泵系统SPFC控制电路图接线。至于参数的设置要根据实际压力要求来进行现场设置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