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9):
我现在想做安川变频器与西门子200之间的通讯,通过MEMOBUS,使用200PLC的库指令,连接程序后提示故障代码 7,请问各位大侠有做过了,能指点下吗,可以有报酬,谢谢!!

网友A:
我可以做!QQ149034219

网友B(2016-12-26):
没做过,来个照片看看

网友C:
我用三菱的PLC做过,QQ:328556963

网友D(2017-04-19):
故障7应该是错误的响应!至少说明通讯应该是正常的。MEMODBUS与MODBUS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建议仔细阅读一下安川MEMODBUS的协议说明。查看从机返回的错误响应的代码,找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