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

楼主(2016-10-19):
保持继电器在程序里怎么用,求图

网友A:
断电后“线圈”保持吸合,触点动作不变

网友B:
与普通的中间继电器用法一样,区别是关机后下次开机依然能保持断电前的状态;

网友C:
如2楼所说,在需要保持前一状态(断电前或程序停止运行前的状态)的情况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