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9):
对于永磁体本质的认识,笔者认为“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现在用所谓的最大磁能积(BH)max来描绘永磁体的磁能是欠妥的。这是因为,其一是到目前为止尚不能造出1m3的永磁体,只能是用小块永磁体所具有的磁能积推导出来,这不符合永磁体的性质;其二是永磁体的磁感应强度并不是永磁体体积的函数,也就是说,永磁体的磁能积不是永磁体体积的函数,但却用(BH)max(kJ/m3)来表示是欠妥的。作者自1973年至今对永磁体及永磁电机进行了30余年的研究及实验,理论和实践证明,永磁体的磁感应强度在一定范围内是永磁体磁极面积与两极面之间距离的函数。当两极面积确定之后,增加两极面之间的距离,当增加到一定数值后,永磁体的磁感应强度不再增加,也就是说,永磁体的磁能积不是永磁体的体积函数。
永磁体对外做功不消耗其自身的磁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永磁体的磁能不遵守能量守恒。
现举例验证。

例证1
某轿车自扇风冷并励爪式三相交流发电机,在3000r/min时经三相桥式整流输出直流14V,电流86A,转子励磁电压DC12V,励磁电流5A。作者将其改为永磁发电机,在3000r/min时经三相桥式整流输出14VDC,电流86A,实验时用电阻作负载,经72h连续运转发出电能为
1204W×72=86.688kWh
拆开发电机测永磁体的磁感应强度Bm=0.52T,与未发电前的磁感应强度相同。
这个实验证明:
1)永磁发电机的转子永磁体磁极取代原来的电励磁爪式转子对外做功发电86.688kWh,其自身的磁能并未减少,证明永磁体对外做功不消耗其自身磁能。
2)永磁发电机的转子永磁体磁极取代原来的电励磁爪式转子,其取代的电励磁功率为Pf=IfUf=5×12=60W。进行72h带负载运行节电4.32kWh,而转子永磁体磁极并未因做功4.32kWh而减少其磁感应强度,这证明永磁体磁极72h对外做功未消耗其自身磁能。
3)结论:永磁体对外做功不消耗其自身磁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永磁体磁能不遵守能量守恒,永磁发电机实现了节能。

例证2
用极面积am×bm=30mm×50mm,两极面之间距离hm=20mm的N48永磁体20块组成的永磁吊,一次吊起距永磁体极面20mm的1000kg的钢板。每次用非磁性材料5kg?m的功卸下1000kg钢板。当永磁吊进行1500次吊运后,对永磁体表面的磁感应进行测量,其测量值与吊运1500次之前相同,其平均值都是Bm=0.52T。
1)永磁吊吊运1500次做功为
W=1500×(0.02×1000-5)×9.8J/kg?m
=220.5kJ
2)20块极面为am×bm=30mm×50mm,两极面之间的距离为20mm的N48永磁体体积为
V=20×0.03×0.05×0.02
=6×10-4m3
3)N48永磁体标定的(BH)max=390kJ/m3,其1m3的体积是20块N48永磁体体积的倍数为
k=1m3÷6×10-4m3
≈942.3倍
4)永磁吊吊运1500次所做功是N48永磁体标定的(BH)max=390kJ/m3的倍数k1为
k1=220.5×1666.67÷390
=942.3倍
5)结论:①永磁体对外做功不消耗其自身磁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永磁体磁能不遵守能量守恒,永磁吊实现了节能;②永磁体的磁能不是永磁体体积的函数,永磁体的磁能积用(BH)max(kJ/m3)来描述是欠妥的。

选自《永磁电动机机理、设计及应用》
了解详情请关注图中ID。

网友A:
文章读起来很有意思。不过关于能量守恒的问题,我有疑问。永磁体不消耗能量,但是原动机要消耗能量呀?所以还是守恒的。但是永磁同步电机,高效率,这是被证明的。起码励磁这部分无损耗,就是贡献。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文章。有关永磁同步电机的应用技术,现在都是热点话题。

网友B:
这个太专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编只能节选一部分供大家阅读,建议您有兴趣看看全书,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号,一起交流探讨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哦,有时间一定拜读。主要是没时间读书。

网友C:
楼主你搞错了,永磁体不对外做功,只提供了磁场,它是无功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建议您有时间阅读一下该书,小编只是截取了书中的一部分,如果您对作者的观点有疑问,可以直接跟作者沟通的。

网友D:
有点绕脑子,看例子1好像是永磁铁让发电机转起来的,发动机学雷锋了。

网友E:
天然磁场会不会慢慢消弱?难道一直能保持住磁性吗

网友C:
机理是什么?与原理有何区别?

网友F:
在某种意义上说,永磁体磁能不遵守能量守恒,永磁吊实现了节能节能是肯定的!但是想打破能量守恒定律还只能是某种意义上说

网友G:
砖家有有新发现了,恭喜恭喜,下届诺贝尔奖非你莫属

网友H:
例1:车用交流发电机采用线圈励磁转子发电,而不用永磁励磁,并不是他们不懂得永磁的好处,而是发电机的工作电流范围很宽,当很小电流工作时,永磁转子无法控制输出电压达到14.5V,蓄电池的充电电流过大,损坏蓄电池和车内电器,线圈励磁可以控制到精准的14.5V,保证安全!
呵呵,我还真见到有些工程师为此煞费苦心呢。

网友A:
嘻嘻,不看书,也能讨论这个永磁电机的相关应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例1:车用交流发电机采用线圈励磁转子发电,而不用永磁励磁,并不是他们不懂得永磁的好处,而是发电机的工作电流范围很宽,当很小电流工作时,永磁转子无法控制输出电压达到14.5V,蓄电池的充电电流过大,损坏蓄电池和车内电器,线圈励磁可以控制到精准的14.5V,保证安全!
呵呵,我还真见到有些工程师为此煞费苦心呢。
用永磁励磁的汽车发电机是有的,在输出端调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例1:车用交流发电机采用线圈励磁转子发电,而不用永磁励磁,并不是他们不懂得永磁的好处,而是发电机的工作电流范围很宽,当很小电流工作时,永磁转子无法控制输出电压达到14.5V,蓄电池的充电电流过大,损坏蓄电池和车内电器,线圈励磁可以控制到精准的14.5V,保证安全!
呵呵,我还真见到有些工程师为此煞费苦心呢。
如果这车用包括汽车,表示汽车的发电机里有磁铁,保证输出有稳压模块,它坏了,电瓶冒烟,灯灭,电器完蛋。

网友H:
车用发电机的效率约在50-60%左右,效率并不高,励磁线圈只占5%以下,靠它搞节能不划算。发电机在3000-4000RPM转速下轻载运行,输出电压高达60V以上,做一个这样的几十安培大电流范围和高电压范围的输出控制,远不如一个小巧的调节器控制可靠,烧一台车就赔死了。这就是在电子技术发达的今天,仍不大量使用永磁转子的原因。
轿车越高级,发电机输出功率越大,见过200A输出的。
有一些简易农用车,贵重电器少,电流小的会用永磁交流发电机,但恒压的方法竟然是用可控硅(控制相角)直接对输出端短路,根本谈不上节能。

网友I:
永磁体只要不超过矫顽力,磁性基本不会减弱!
至于说到做功,那个是消耗能源而不是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