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9):
西门子变频器的常用种类有以下:6SE6440、430、420 三种。通常,在这三者之间的选择也是有讲究的。以下,西贝尔给大家列出几点:

  1、380-480VAC供电、且不含滤波器的产品,属于西门子440系列变频器常用品。只要针对440系列找到对应的型号就好了。

  2、部分功率对用的产品油原装进口和国内生产两种,国内生产的价格相对于纯进口的产品要便宜。

  3、变频器型号对应的功率,指是的是很转矩输出功率。

  4、一般选购标配的西门子变频器,是不含控制面板的。控制面板需要单独订购。控制面板包括中文的和英文的。英文控制面板比中文的要便宜一点。

  上面我们提到,国内标准电机380V电压常用的440系列西门子变频器。那么,具体如何选择适合的440系列变频器呢?440功率范围:0.37-255kW。其中,0.12kW-200kW(CT恒转矩);0.12kW-250kW(VT变转矩)。一般来说:电机功率多少,变频器就配多少,按1:1原装来配。如果是重负载与变频器的距离比较远,变频器的功率要比电机的功率大一到两个等级。如果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变频器选择比电机功率大一级的即可,并不是所带电机功率的总和哦。

  选购变频器一般要考虑以下参数:

  1、功率

  多大功率电机就选多大功率的变频器。但对于特殊场合,如高温、高海拔,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容易要放大一档。

  2、电流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比电机运营的最大电流大即可,一般铭牌上都有标识。

  3、供电电压

  一般低压变频器有单相220-240V、三相380-480V供电等,具体选型,根据实际需求额定。

  4、负载惯性

  有些场合例如大部分通风管道,对电机及时停下并无要求,有的传输带则要求及时停下来,因此也可以作为选购变频器的参考条件。

  一台西门子变频器,是可以控制多台电机的。这种应用情况,我们通常称为“一拖多”。运行多年也很少出故障。不过变频器一拖多要注意以下几点:

  1、控制方式一定要用线性的V/F控制

  2、一拖多仅运用于对电机转速调节无严格要求的场合;

  3、各个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要小于变频的额定电流;

  4、各个电机上要加装独立的热继电器。

  5、各电机功率尽量一致

  6、各输出回路物理特性差异尽量小,包括:

  A、电机特性,如转速;

  B、电缆特性,如截面积,长度,材料。

  7、如果电机特性基本一致,电缆长度接近变频器允许的极限长度时可采取增加出线电抗器、降低开关频率、适当加大变频器等方法。

  对于中端应用,客户在选择变频器时,通常都会考虑西门子或者ABB。的确,在高端的某些特殊行业,比如起重、轧钢等,个人觉得使用西门子等国外品牌的变频器,也会多一点保障,少出一点故障的。后期使用上还是省心不少的哦。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客户不指定的情况下能不选就不选,设置繁琐还贵,甲方乙方都烦。

网友B:
不会吧,只要客户无要求,我就选择西门子的变频器配第三方电机。西门子的传动用熟了,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西门子的传动产品,其实是一个控制平台,它可以完成很多复杂功能的控制工艺。无需外部PLC的支持,自己可以独立工作完成复杂的控制工艺。西门子的变频器如果使用合理,可靠性也是很高的。见过连续工作20年仍在岗的交流传动控制系统吗?我们单位里就有一个这样的西门子原装交流调速系统。

西门子的传动产品,对用户的使用技术门槛有些高,这是事实。他对于简单的传动控制应用场合,还体现不出自己的优异特性,但对于单机或多机传动非标设计的自动化公司,还是很喜欢使用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控制平台,整啥自动化传动系统都可以。

网友C:
电机不论是直流还是交流西门子的都好用,变频器这块低压好像优势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