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9):
三菱PLC外加FX2N-4AD模块在互感器工作时输出的瞬间电压信号无法采集最大数据及储存最大数据 求高手指点
是否有电路可以将互感器瞬时电压转换成恒定线性比例的电压输出?
江湖救急啊!!!!急!急!急!

网友A:
有上位机吗?用什么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PLC和触摸屏 是否可以增加电路来实现功能

网友B:
plc应该可以做出来的

楼主:
知道应该使用什么高级指令能达到这个效果吗?

网友C:
用个寄存器存放最大值,初始设置为0,然后就一直和当前值比较,如果当前值大于最大值寄存器,就将当前值传送过去。

网友D:
用比较指令;如果本次采样大于上次采样就将当前采样值传送到最大值寄存器;然后将本次采样值更新到上次采样值

网友D:
设:D10为本次采样值;D50为最大值
LD M8002
MOV K0 D50
LD〉= D10 D50
MOV D10 D50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使用比较指令只是单一的几个数据进行比较  这个瞬间电压来至电流互感器 且电流是大小是可调节所以说这个比较指令无法达到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使用比较指令只是单一的几个数据进行比较  这个瞬间电压来至电流互感器 且电流是大小是可调节所以说这个比较指令无法达到要求

网友C:
这个比较指令是一直在扫描执行的,怎么会是几个数据比较?是一直在比较当前值,电流在调节,当前值就在变化,但也一直在比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比较指令只是单一的几个数据进行比较  这个瞬间电压来至电流互感器 且电流是大小是可调节所以说这个比较指令无法达到要求
电流互感器输出的是电流信号,通过计量输出电流的大小,就能得出一次测的电流数值。电压信号不是电流互感器的的主要输出类型。
所以说,AD模块最好是采集它的电流信号,但是如果电流互感器是类似于电能表连接计量电能的种类,它与AD模块连接还需要使用电路板进行信号转换,很麻烦。

建议使用支持4~20ma输出或者0~10V输出类型的电流变送器。连接入AD模块之后,仍然需要使用比较指令来编制数据采集程序,来判断当前采集到的数值是否是最大的数值。一般PLC控制器的AD模块采集数据的时间间隔大约是几十毫秒左右,所以不必担心AD模块会遗漏掉输入信号最大数值的采集。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楼上所说的情况,电流互感器得到的信号,不便直接接入AD模块。

网友G:
三菱PLC的温度模块或者模拟量模块,最大值有专门放置的缓存寄存器,自己看一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