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9):
想买一台笔记本用于学习PLC和编程软件。
我平时几乎不打什么游戏,有时看看电影。

学生本,家用本,商务本,不知道选哪一种好?
请做工控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
能给出笔记本的型号就更好了。
想最近两年出来的,已经停产多年的机型就不用说了。
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刚换一台ThinkPad E460 i7 8G,装软件中。。。

网友B:
联想thinkpad t系列找一个价位能接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换一台ThinkPad E460 i7 8G,装软件中。。。
多少米入的啊。

网友D:
1、提供预算。
2、提供喜欢的外观特征,比如方方正正,比如四边圆滑。
3、提供使用软件的名称。

网友E:
我用的thinkpad,4G的内寸,发现买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thinkpad,4G的内寸,发现买小了
内存可以扩充,现在单条8G的内存都有了。
现在就是比较头疼的是,新出的笔记本对非win10系统支持的都不算好。个人建议买商务本。

网友A:
不到7000,i7 8G。。。

网友A:
回复 网友E:
4G还好,32位系统支持不到4G,要不就装64位系统,选8G.我这台8G,64位系统,西门子几个常用软件无压力,其它的正在装,因为系统可能还是要稍微费点事,不知是否所有之前用的软件都能行。。。

网友G:
4000左右的基本都可以了

网友H:
我感觉联想的就行。

网友I:
配置越高越好,当然还得看经济情况。我觉的普通本本就可以,国产编程软件都比较小,你可以先学学国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thinkpad,4G的内寸,发现买小了
内存可以扩充,现在单条8G的内存都有了。
现在就是比较头疼的是,新出的笔记本对非win10系统支持的都不算好。个人建议买商务本。
CPU是i5,内存4G,内存可以扩充,CPU不能改了啊。
博途安装还要i7的CPU

网友J:
做工控的买什么哪怕你买游戏本都不要买超极本,它的优势都是通过牺牲性能换来的。

网友K:
价格4K-5K的就差不多

网友L:
4,5K左右  都差不多的啊

网友M:
4-5K价位的都能满足!
一定要追求
那就上更高价格的!

网友N:
如果不装博图的话,配置要求不是很高的

网友O:
4-5千的京东上的一大把,都挺不错了

网友P:
建议游戏本,除了重以外基本没有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