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PLC有多余的输出点,搞不懂厂家为什么,其它地方抠得要死这里却不省

网友A:
感觉正常还是plc控制好点

网友B:
时间好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间好调.
这样调时间方便

网友D:
图有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图有误吗
感觉有,要专家评判

网友F:
呵呵;OMRON有专用的星三角切换的继电器,很方便的;
不过用PLC了,就没必要再加上这个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OMRON有专用的星三角切换的继电器,很方便的;
不过用PLC了,就没必要再加上这个了;

我也觉得用了PLC就没必要再外用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H:
见过为调节简单方便而采用外部时间继电器的情况(不是星三角起动)。

网友I:
老板扣,但是老板又不懂电,所以这里应该不是老板的事。

网友J:
设计者的思路一般人不能完全理解滴.......

网友K:
厂家的电气人员不一定就比我们懂啊

网友L:
我们公司有和你一样的情况,而且经常会有辅助触点坏的情况,我这边现在想自己给加进去。。。。

网友M:
这个图有问题吧

网友N:
看图应该是是常州生产的干燥设备,而且我知道这个图纸和程序是外包给外面的人做的(可以锁定是那几个人做的),做这个程序的人技术相对比较差,一般只会开关量,模拟量也是半吊子。他还是以纯继电器线路来理解做的程序,而且画的图纸一般只有1-2张,不会超过3张,图纸上的线号和实际电柜内部很多对不上号。和这样说楼主明白了吗?省钱都想省,老板不懂就不知道,做程序的人不会改,只是照搬人家现成的,想省但是没能力省。

网友O:
这是星三角启动电路吗?假设KM1是主接触器,KM3是星形接法接触器,那么KT点必须是延时断开触电。那么问题就来了,当Y2有输出的时候,KM1通过KM3的闭点得电吸和并保持;KM3及KT通过KM2的闭点得电吸合后,KM2马上通过KM3开点得电吸合,随即KM3因为KM2吸合后闭点断开而断电分开。

网友P:
这图。。。!!请问KM2线圈上方KM3常开点是不是要改成KT延时触点

网友Q:
估计就是不知道该取多少的转换时间的问题吧,还是对工艺没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Q:
估计就是不知道该取多少的转换时间的问题吧,还是对工艺没搞清楚
星三角降压启动转换时间是固定的,6-10秒差几秒关系也不大

网友R:
老板为了省钱吧

网友E:
可能原因
1.plc输出点不足--全由plc最少2点吧,初期规划不足造成。
2.plc带載能力太小--用到星角的电机都不小,加中继,电路也不简单,成本也不低,维修也要水平
改过plc的星角电路~plc总坏这几点输出,输出点粘了就放炮-外电路没保护。
所以看似多次一举,遇到过就知道其不但省钱还安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R:
老板为了省钱吧
不就多个定时器嘛,少了中继,多份安心
安心的省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图应该是是常州生产的干燥设备,而且我知道这个图纸和程序是外包给外面的人做的(可以锁定是那几个人做的),做这个程序的人技术相对比较差,一般只会开关量,模拟量也是半吊子。他还是以纯继电器线路来理解做的程序,而且画的图纸一般只有1-2张,不会超过3张,图纸上的线号和实际电柜内部很多对不上号。和这样说楼主明白了吗?省钱都想省,老板不懂就不知道,做程序的人不会改,只是照搬人家现成的,想省但是没能力省。
没那么差吧,用了几年,天天开8小时以上,故障也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原因
1.plc输出点不足--全由plc最少2点吧,初期规划不足造成。
2.plc带載能力太小--用到星角的电机都不小,加中继,电路也不简单,成本也不低,维修也要水平
改过plc的星角电路~plc总坏这几点输出,输出点粘了就放炮-外电路没保护。
所以看似多次一举,遇到过就知道其不但省钱还安心。
现在也是PLC控制启动的,也没加中继,PLC输出剩余3点,而且现在用的有些点还是可以省下的

不是说没报警吗?有个东西停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用那几个没用的点显示确认,终于找到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图应该是是常州生产的干燥设备,而且我知道这个图纸和程序是外包给外面的人做的(可以锁定是那几个人做的),做这个程序的人技术相对比较差,一般只会开关量,模拟量也是半吊子。他还是以纯继电器线路来理解做的程序,而且画的图纸一般只有1-2张,不会超过3张,图纸上的线号和实际电柜内部很多对不上号。和这样说楼主明白了吗?省钱都想省,老板不懂就不知道,做程序的人不会改,只是照搬人家现成的,想省但是没能力省。
请教一个问题,离心雾化器油压低压保护延时1秒后停机有问题吗?因为雾化器停机的原因是油压波动,可能是干扰的原因,这个信号持续时间很短,延时0.1秒无效,改为1秒有效,发现有超差报警但是没有停机,而且超高超低都有报警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图应该是是常州生产的干燥设备,而且我知道这个图纸和程序是外包给外面的人做的(可以锁定是那几个人做的),做这个程序的人技术相对比较差,一般只会开关量,模拟量也是半吊子。他还是以纯继电器线路来理解做的程序,而且画的图纸一般只有1-2张,不会超过3张,图纸上的线号和实际电柜内部很多对不上号。和这样说楼主明白了吗?省钱都想省,老板不懂就不知道,做程序的人不会改,只是照搬人家现成的,想省但是没能力省。
请教一个问题,离心雾化器油压低压保护延时1秒后停机有问题吗?因为雾化器停机的原因是油压波动,可能是干扰的原因,这个信号持续时间很短,延时0.1秒无效,改为1秒有效,发现有超差报警但是没有停机,而且超高超低都有报警
延时1秒没问题,油压低,几分钟内油压低是不会损坏雾化器齿轮箱的。油压一般不低于1公斤压力,低于1公斤压力就要检查机械部分了。另外星三角启动这个电路做的不太好,放在PLC里面控制星三角启动运行好,特别是对于大功率的电机,应该先启动星点,然后再启动主接触器,转换时应该先星点先断电,然后延时0.5-1秒,有效灭弧后,然后再让三角得电。这样可以防止星点三角点转换瞬间,时间过短,短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图应该是是常州生产的干燥设备,而且我知道这个图纸和程序是外包给外面的人做的(可以锁定是那几个人做的),做这个程序的人技术相对比较差,一般只会开关量,模拟量也是半吊子。他还是以纯继电器线路来理解做的程序,而且画的图纸一般只有1-2张,不会超过3张,图纸上的线号和实际电柜内部很多对不上号。和这样说楼主明白了吗?省钱都想省,老板不懂就不知道,做程序的人不会改,只是照搬人家现成的,想省但是没能力省。
请教一个问题,离心雾化器油压低压保护延时1秒后停机有问题吗?因为雾化器停机的原因是油压波动,可能是干扰的原因,这个信号持续时间很短,延时0.1秒无效,改为1秒有效,发现有超差报警但是没有停机,而且超高超低都有报警
延时1秒没问题,油压低,几分钟内油压低是不会损坏雾化器齿轮箱的。油压一般不低于1公斤压力,低于1公斤压力就要检查机械部分了。另外星三角启动这个电路做的不太好,放在PLC里面控制星三角启动运行好,特别是对于大功率的电机,应该先启动星点,然后再启动主接触器,转换时应该先星点先断电,然后延时0.5-1秒,有效灭弧后,然后再让三角得电。这样可以防止星点三角点转换瞬间,时间过短,短造成短路。
谢谢哦,这个不出问题我们一般不会去动他,打工的不是越勤快越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原因
1.plc输出点不足--全由plc最少2点吧,初期规划不足造成。
2.plc带載能力太小--用到星角的电机都不小,加中继,电路也不简单,成本也不低,维修也要水平
改过plc的星角电路~plc总坏这几点输出,输出点粘了就放炮-外电路没保护。
所以看似多次一举,遇到过就知道其不但省钱还安心。
现在也是PLC控制启动的,也没加中继,PLC输出剩余3点,而且现在用的有些点还是可以省下的

不是说没报警吗?有个东西停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用那几个没用的点显示确认,终于找到原因了
那就不是因为点不够
看那电路可能与实际不符
这PLC直接带接触器,其输出点还jin使,点赞---不是老款PLC吧
这种外部星角变换成本不一定增加多少,尤其对生产设备的,其最大优点,他家的设备这点故障率低,易赢得客户。
我所改的,客户不再因输出点换PLC,并且单子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原因
1.plc输出点不足--全由plc最少2点吧,初期规划不足造成。
2.plc带載能力太小--用到星角的电机都不小,加中继,电路也不简单,成本也不低,维修也要水平
改过plc的星角电路~plc总坏这几点输出,输出点粘了就放炮-外电路没保护。
所以看似多次一举,遇到过就知道其不但省钱还安心。
现在也是PLC控制启动的,也没加中继,PLC输出剩余3点,而且现在用的有些点还是可以省下的

不是说没报警吗?有个东西停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用那几个没用的点显示确认,终于找到原因了
那就不是因为点不够
看那电路可能与实际不符
这PLC直接带接触器,其输出点还jin使,点赞---不是老款PLC吧
这种外部星角变换成本不一定增加多少,尤其对生产设备的,其最大优点,他家的设备这点故障率低,易赢得客户。
我所改的,客户不再因输出点换PLC,并且单子增加。
PLC本身继电器输出带负载能不是那么弱吧,坏的点一般是动作频繁的,有几秒动作一次的,这个大电机正常一天启动一次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原因
1.plc输出点不足--全由plc最少2点吧,初期规划不足造成。
2.plc带載能力太小--用到星角的电机都不小,加中继,电路也不简单,成本也不低,维修也要水平
改过plc的星角电路~plc总坏这几点输出,输出点粘了就放炮-外电路没保护。
所以看似多次一举,遇到过就知道其不但省钱还安心。
现在也是PLC控制启动的,也没加中继,PLC输出剩余3点,而且现在用的有些点还是可以省下的

不是说没报警吗?有个东西停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用那几个没用的点显示确认,终于找到原因了
那就不是因为点不够
看那电路可能与实际不符
这PLC直接带接触器,其输出点还jin使,点赞---不是老款PLC吧
这种外部星角变换成本不一定增加多少,尤其对生产设备的,其最大优点,他家的设备这点故障率低,易赢得客户。
我所改的,客户不再因输出点换PLC,并且单子增加。
PLC本身继电器输出带负载能不是那么弱吧,坏的点一般是动作频繁的,有几秒动作一次的,这个大电机正常一天启动一次
这个最怕短路烧点,正常应该加中继过度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原因
1.plc输出点不足--全由plc最少2点吧,初期规划不足造成。
2.plc带載能力太小--用到星角的电机都不小,加中继,电路也不简单,成本也不低,维修也要水平
改过plc的星角电路~plc总坏这几点输出,输出点粘了就放炮-外电路没保护。
所以看似多次一举,遇到过就知道其不但省钱还安心。
现在也是PLC控制启动的,也没加中继,PLC输出剩余3点,而且现在用的有些点还是可以省下的

不是说没报警吗?有个东西停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用那几个没用的点显示确认,终于找到原因了
那就不是因为点不够
看那电路可能与实际不符
这PLC直接带接触器,其输出点还jin使,点赞---不是老款PLC吧
这种外部星角变换成本不一定增加多少,尤其对生产设备的,其最大优点,他家的设备这点故障率低,易赢得客户。
我所改的,客户不再因输出点换PLC,并且单子增加。
PLC本身继电器输出带负载能不是那么弱吧,坏的点一般是动作频繁的,有几秒动作一次的,这个大电机正常一天启动一次
这个最怕短路烧点,正常应该加中继过度为好。

有接触器联锁,我还没有遇到过短路的。

网友S:
这样更简单啊。

网友T:
用了PLC还要时间继电器  真奇葩

网友U:
感觉差不多

网友I:
PLc外加继电器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网友V(2016-12-09):
做程序的对电工基础不理解,程序只能实现基本的功能就好,不会合理地规划

网友W:
有点不明白,都用上PLC,还用时间继电器干嘛?既然都用上PLC了,不干脆直接用变频器代替星三角电路不就好了。加个时间继电器说好调整。变频器不走485,单纯的设定参数就能改电机加速时间,看着手册就行!!!没必要这么省钱吧!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原因
1.plc输出点不足--全由plc最少2点吧,初期规划不足造成。
2.plc带載能力太小--用到星角的电机都不小,加中继,电路也不简单,成本也不低,维修也要水平
改过plc的星角电路~plc总坏这几点输出,输出点粘了就放炮-外电路没保护。
所以看似多次一举,遇到过就知道其不但省钱还安心。
现在也是PLC控制启动的,也没加中继,PLC输出剩余3点,而且现在用的有些点还是可以省下的

不是说没报警吗?有个东西停机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用那几个没用的点显示确认,终于找到原因了
那就不是因为点不够
看那电路可能与实际不符
这PLC直接带接触器,其输出点还jin使,点赞---不是老款PLC吧
这种外部星角变换成本不一定增加多少,尤其对生产设备的,其最大优点,他家的设备这点故障率低,易赢得客户。
我所改的,客户不再因输出点换PLC,并且单子增加。
PLC本身继电器输出带负载能不是那么弱吧,坏的点一般是动作频繁的,有几秒动作一次的,这个大电机正常一天启动一次
这个最怕短路烧点,正常应该加中继过度为好。

有接触器联锁,我还没有遇到过短路的。
怕的是不加中继,把PLC触点烧掉,烧一个就少一个

网友I:
外加时间继电器可能是为了方便延时的调整,随时可是调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