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程序会出现闪断吗,M 点什么时候出现复0.纳闷了,程序运行正常,就是该走的时间没走完就进行下一步。是不是存储卡的问题呀,CPU   315-2DP

网友A:
MMC卡的内容会在PLC启动的时候被复制到工作内存,所以和MMC卡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可能程序中存在的Bug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 ,特别是不规范的编程导致后续排错非常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C卡的内容会在PLC启动的时候被复制到工作内存,所以和MMC卡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可能程序中存在的Bug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 ,特别是不规范的编程导致后续排错非常困难。

这个程序已经运行6年了,没出现过问题,还有一个情况是时不时的自动停止 到STOP ,重新运行又正常
 CPU 换掉也不行,是不是得逐个换模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C卡的内容会在PLC启动的时候被复制到工作内存,所以和MMC卡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可能程序中存在的Bug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 ,特别是不规范的编程导致后续排错非常困难。

这个程序已经运行6年了,没出现过问题,还有一个情况是时不时的自动停止 到STOP ,重新运行又正常
 CPU 换掉也不行,是不是得逐个换模块了

上海地铁1号线程序Bug导致事故前,已经安全运行了9年。

楼主:
不正常的现象很多,查起来无头绪呀,各位大神,先换硬件再查看程序还是比较可行吧,给点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正常的现象很多,查起来无头绪呀,各位大神,先换硬件再查看程序还是比较可行吧,给点建议,。

既然你有反映时不时的要Stop,那为何不去做一下模块诊断信息然后做后续判断呢?

网友B:
出故障时联机诊断看看有什么提示。

网友C:
把各种中断检测加上,把各种诊断信息发来。程序不大的话,也发来。

网友D:
程序问题

网友E:
很多程序bug触发条件都很隐蔽的

网友F:
把这出现0的M点换成别的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