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电机的电流跟环境温度有关系吗,环境温度高,会不会影响电机的电流。我觉得应该不会,绕组的电阻随温度的变化应该很小吧。求教

网友A:
环境温度高,导磁率会降低,电流会增大。

网友B:
对电机的寿命肯定有影响。

网友C:
肯定跟环境有关系,温度越高温升越快,温度越低温升越慢。

网友D:
一般的环境温度提现不出来对电流有影响

网友E:
肯定跟环境有关系.

网友F:
肯定有关系
只是这个影响在一定的前提下不会太明显

网友G:
肯定有关,不然控制电机温升干嘛

网友H:
会有影响 但应该不大

网友I:
呵呵;只能说在正常的温度范围内影响不大;
太高的话就很明显了;

网友J:
马达的电流数值能够影响马达本身的温度数值。
当马达的电流数值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内以后,马达的温度就会飙升。

至于马达的使用环境,直接影响着马达的电流数值,因为高温环境下,铜线的电阻值就会比常温环境大,马达的功率输出就会降低,高温还影响着机械部件,没等绕组线圈高温烧毁,轴承直接先行烧毁卡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限制温升不是因为对电流有影响吧,而是对电机轴承寿命不利

网友K:
温度在电机允许范围内没事,如超出对电机的使用寿命有影响

网友L:
不能说没影响,只是影响很小很小

网友J:
马达的安装环境,适宜的最高温度应该是在50度以下,并且有良好的通风环境。

网友M:
温度对绕组绝缘性能有影响,电机电流与电压和线圈绕组匝数、电阻率有关系

网友N:
影响绝缘阻值

网友O:
引用 楼主:
限制温升不是因为对电流有影响吧,而是对电机轴承寿命不利
温度超限了,长时间绝缘水平减低甚至损坏,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P:
电机电流是电机本身功率与负载决定的,高温环境对电机电流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电机长期在高温环境下运行将加速轴承、线圈的老化,影响电机使用寿命。

网友Q:
楼主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R:
环境温度高,散热肯定会差

网友S:
我感觉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R:
答非所问,而且还说了一句地球人都知道的简单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说的这跟我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网友T:
电流越大,温升高,环境温度高,电机散热肯定不好

网友U:
温度高了绝缘降低而引起电流增大

网友V:
电机的温度和电流是有关系的。好多电机烧掉,是因为过热,而烧掉是因为电流太大。电机不仅和温度和关系,和空气的含氧量也有关系。海拨2000米以上的高原,因为氧气含量少,所以电机散热困难,所以电机容易烧掉。高海拨地区的电器和低海拨地区的电器设计是不一样的。。。

网友W:
一般铜线或者铝线都是温度升高电阻加大,但是负载力矩不变的话电流不变,另外温度升高散热变差,电阻加大也就是发热加大,温度升高散热变差,自己考虑下先

网友X:
风叶损坏,散热不好,过载运行,缺相运行,堵转,轴承磨损严重造成转子与定子产生磨擦等都会造成温度升高!基本上是两大类原因,第一电流过大,第二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