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不能输入地址D存储器!!!

楼主(2016-10-20):
如图示阴影部分不能输入D1000 D开头的都不能 数据类型INT 不支持D存储器吗?第一次使用欧姆龙,请大家帮个忙,谢谢!

网友A:
第一次用?程序不是你编的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用?程序不是你编的喽
我估计他根本不知道功能块赋值指令用那个按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