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一台1.5KW三相电机,需要一分钟起动一次,运转几秒,然后再停止一分钟,
运转几秒如此循环。用PLC加三相模块点动起动,是不是可以减少启动电流保护电机?
启动时先给模块0.1秒运转,停止0.05秒,再给0.2秒运转,再停止0.05秒,再给模块0.5秒运转。再停止0.05秒
然后启动电机。

网友A:
直接用接触器控制就可以。

网友B:
用PLC加三相模块点动起动,不会减少启动电流。电机就不适合短时间启动,还有惯性,不会马上停。

楼主:
百度了一下
(当感应电动机处在停止状态时,从电磁的角度看,就象变压器,接到电源去的定子绕组相当于变压器的一次线圈,成闭路的转子绕组相当于变压器被短路的二次线圈;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间无电的的联系,只有磁的联系,磁通经定子、气隙、转子铁芯成闭路。当合闸瞬间,转子因惯性还未转起来,旋转磁场以最大的切割速度——同步转速切割转子绕组,使转子绕组感应起可能达到的最高的电势,因而,在转子导体中流过很大的电流,这个电流产生抵消定子磁场的磁能,就象变压器二次磁通要抵消一次磁通的作用一样。而定子方面为了维护与该时电源电压相适应的原有磁通,遂自动增加电流。因为此时转子的电流很大,故定子电流也增得很大,甚至高达额定电流的4~7倍,这就是启动电流大的缘由。)

网友C:
不会减少启动电流.

网友D:
这样的运行方式还是建议你用变频器拖动,价格不会很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机器都在外地,变频器出现问题客户不会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