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刹车装置的线圈大概五十瓦,用150w的稳压电源供电,不定时损坏该开关电源,长则三两月,短则十天,用过几过牌子电源了,开关电源带电感负载有什么讲究吗?客户现在改为变压器供电。

网友A:
换好的品牌的电源,或原来的品牌功率加大再试用下;

网友B:
用简单点的变压加整流方式就可以

网友C:
看看电源坏的是那部分
在分析一下
换个功率大些的!

网友D:
换更大功率的电源。可以换换刹车线圈。

网友E:
换个大点电源试试!

网友F:
测下电流,确定电源选择是否合理

网友G:
有专门的整流装置
380  整170

网友H:
应该是功率方面的问题.....

网友I:
线圈断开时,会产生一个高电压,这个电压损坏了开关电源?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试试把刹车线圈的两根线同时断开?

网友J:
变压器的耐冲击。

网友K:
回复 网友I:
这个理由差不多!

网友L:
换更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M:
电源输出串个保险或小空开

网友N:
引用 楼主:
刹车装置的线圈大概五十瓦,用150w的稳压电源供电,不定时损坏该开关电源,长则三两月,短则十天,用过几过牌子电源了,开关电源带电感负载有什么讲究吗?客户现在改为变压器供电。
刹车装置的线圈有续流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提醒,是客户的,明天去弄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指点,我提供的稳压电源,明天去客户那弄清楚,要不总以为开关电源质量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刹车装置的线圈大概五十瓦,用150w的稳压电源供电,不定时损坏该开关电源,长则三两月,短则十天,用过几过牌子电源了,开关电源带电感负载有什么讲究吗?客户现在改为变压器供电。
刹车装置的线圈有续流管吗
同问。楼主检查下。

网友P:
刹车时冲击电流大大超出开关电源额定电流,长期工作对开关电源有损伤,可以考虑换BK200变压器自己焊个桥堆试试,要比较耐操。

网友Q:
电源质量差,或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R:
刹车线圈是什么?纯电感元件。直流供电而且开关控制,加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否则在断开瞬间会对电源提供很高的反压。另外线圈是储能元件,所以如果仅仅是续流还不行,就要在线圈断电时,同时投入并联制动电阻。以确保对控制电源的防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R:
刹车线圈是什么?纯电感元件。直流供电而且开关控制,加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否则在断开瞬间会对电源提供很高的反压。另外线圈是储能元件,所以如果仅仅是续流还不行,就要在线圈断电时,同时投入并联制动电阻。以确保对控制电源的防护。
你是高手啊

网友S:
加个续流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T:
最简单就是变压器加整流电路

网友U:
线圈两端并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V:
用变压器整流试试呢

网友W:
如楼主16楼之言,可以留意一下是不是9楼所说的原因,14楼提示了方法、20楼有进一步的说明。

网友X:
加续流二极管会显著拖延刹车制动灵敏度,说白了就是刹车释放时间延迟了!
可以对刹车控制采用双断点、加装压敏电阻等解决,根据你说的可以在开关电源输出端和刹车线圈端都并接DC28V动作值压敏电阻就可以杜绝了!另外就是建议采用台达、菲尼克斯等开关电源比较耐操,明纬行货完全可以但是假货太多

网友Y:
150W/24V要7A多电流了,开关电源用200W吧,刹车线圈并联续流二级管、最好还是用线性电源吧

网友Z:
20楼正解!!!

网友R:
回复 网友G:
常在论坛里看,长见识。过去,直流传动,励磁线圈独立控制,总烧整流器,结果就是大电感闹得。加续流都不行,还要加放电旁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