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AutoCAD_Electrical_2014 电气元件库可以自己添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AutoCAD_Electrical_2014 电气元件库可以自己添加吗?

可以,ACDE中电气元件库中的电气元件就是一个一个带有属性的DWG图形块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添加呢? 望指示

网友B(2017-05-13):
原图修改过CAD不认。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