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Electrical 2014插入电器元件后,在名称前面有-号,请问怎么去掉?

楼主(2016-10-20):
CAD Electrical 2014插入电器元件后,在名称前面有-号,请问怎么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CAD Electrical 2014插入电器元件后,在名称前面有-号,请问怎么去掉?
项目特性:元件——勾选禁止对标记的第一个字符使用短横线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