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想做一套自动配料系统,用质量流量计和PLC配合计量,请教各位老师流量计的选型(比如输出信号等),PLC要经过哪些计算,才能准确计量,谢谢

网友A:
不知什么情况。
质量流量计可以带表头,显示瞬时质量流量,密度,累积量的。

网友B:
老东家做饮料前处理的时候用的E+H的,接2组线,一组供电,一组流量计的模拟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