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冬天到了,想给老人买个电热膜取暖,看了宣传很模糊。想问问大家有知道原理的吗?

网友A:
电热毯取暖对吧,这玩意好像有静电的,并且购买不正规的品牌和没有3C强制认证的产品,会有漏电危险的。
建议购买电暖器取暖。

网友B:
电热膜有阻值

网友C:
没用用过
是新出来的高科技》?

网友D:
参考印刷电热丝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E:
没有了解过;
搜索了一下,也只看到个“特制导电油墨”。

网友F:
只是用过,没有研究过原理

网友G:
电热膜分为高温、低温电热膜。高温电热膜一般用于电子电器、军事等,如今科技生产的电热膜。低温电热膜是一种通电后能发热的半透明聚酯薄膜,由可导电的特制油墨、金属载流条经加工、热压在绝缘聚酯薄膜间制成。工作时以电热膜为发热体,将热量以辐射的形式送入空间,使人体和物体首先得到温暖,其综合效果优于传统的对流供暖方式。低温辐射电热膜系统由电源、温控器、连接件、绝缘层、电热膜及饰面层构成。电源经导线连通电热膜,将电能转化为热能。由于电热膜为纯电阻电路,故其转换效率高,除一小部分损失(2%),绝大部分(98%)被转化成热能。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网友I:
是那种带画的吗,最好别用
一个是闻到,再一个用一个周期,最多三周期,就没眼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