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如题,有客户需要用到,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什么情况?

网友B:
水平仪用到的技术合适你的要求吧

网友C:
ccd可以吧

网友D:
有角度传感器啊

网友E: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以上几位热心朋友先谢谢了。
前面描述不够清楚不好意思,准确来说是客户那边的工件截面是矩形,要检测这个矩形的角是不是直角(当然可允许一定的偏差):
1、只需知道是或不是直角即可。
2、成像理论是可以的,因成本暂作备选方案。

网友F:
楼主说的过于笼统,这要看工件的大小,是否在线测量,工件的表面光洁度、测量精度等等

网友G:
做一个机械装值.

网友H:
找一个直角90°的角尺可以吗?

网友G:
机械装值加传感器.

楼主:
您好,表面不光滑的钢材折成的截面为矩形的柱子(截面边长超过200mm),想测量这个截面上的四个直角是否为直角(直角的允许偏差在1°以下),需要   自动快速实时   得出“是或否”的结果,请问有没有见过什么现成的传感器或者检测装置?

网友F:
  看起来这就是钢方管,不知道方管长度、钢板厚度多少。
  这个测量的误差范围大约是正负1.75mm,如果方管长度很长、钢板厚度很薄,则可以考虑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精度完全满足要求。可以考虑用6个传感器,每两个传感器测量一条边,剩余的一条边作为基准。如果运动速度不很高,在每分钟十几米以内的话,可以做到在线检测和做不合格品标记。
  不过传感器的用量比较多,成本也比较高。

  如果长度很短,并且钢板厚度足够厚,(必须超过4mm)也可以考虑用光学卡规组合(这是本人起的名字哈,过去曾因别的用途做过实验),成本会低一些。

  如果长度很短,产品重量不大,能人工轻易翻动的话,建议做一个简易的人工测量工装,效率不会低,并且成本会比较低。

  现成的传感器是有的,但是现成的成套设备估计没有。

  当然也可以用其他合适的传感器和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请教一下你用过的“光学卡规组合”的型号品牌吗?我查查看。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光学卡规是我自己起的名字,不一定合适。也没发现有现成的产品。

  我是要测量瓷砖的直角度,做过这种卡轨。

  实际就是两个很精密的两个光电接近开关,我是用的光纤头,陶瓷的,几元钱一个。这种陶瓷头有一个很细的孔,大约0.15mm,离开一段距离,用激光照射这个孔,孔的另一端有光电管,这样就可以检测这个孔是否被遮挡,然后配合一定的逻辑电路,就可以检测尺寸了,当然这种检测方法没有读数,只有是否合格,精密度也有限,不过检测你说的工件还是没有问题的。

  具体是否可用,要看你的工件的具体尺寸和运行环境。

  只是建议哈

网友I:
成本许可的话直接上影像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致理解您所说,谢谢!

网友J:
可以有镜片试的对照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