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我们公司的马东偶记气缸上下震动,光电开关,电磁阀都换了,还是震动,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A:
气缸不正吧或是活塞杆有划痕

网友B:
气缸坏了有串气

网友C:
调节电磁阀的进气量
减低速度看看
这种多数是气缸问题!

网友D:
一句话多少个错别字!!!!!!

网友C(2016-12-18):
这个是气缸问题!
调小气压或则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