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是这样的 我们老板让我  做一个阳光房温室大棚(透明玻璃那种)  电气预算。。。
一脸懵逼啊 做了6年非标自动化 设备  对这个完全不懂。  论坛大神能指点一二  给我个方向。
备注:湿度 温度监控  带自动滴灌 和喷药 还有 画面APP监控的  数据处理也要有  有点类似于菌类培养室一样)
或者谁推荐一个靠谱的公司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在哪个地区?
画面app监控?要摄像?
20亩做几个大棚?

网友B:
画面app
这个需要专业的软件啊!
需要远程监控?
还是只需要配个人机界面?

网友C:
除了APP,其他的都好办,其实你用集中数据管理的方式不更好么

网友D:
APP我们可以交流下。这个比较成熟了
国外阿联酋的设备刚刚调试完成。
用的西门子315的plc。

网友E:
画面APP有点麻烦,其他的都是简单的自控

网友F:
在什么地方?

网友G:
以下纯属瞎掰:
1、智能手机的APP软件开发费用可能需要3W左右(含安卓与苹果两个版本,可以买断版权)。
2、20亩大棚的PLC的电气控制系统的费用,IO点数至少需要300~500点左右,需要使用模块机,比如三菱Q,西门子S7300,保守估计10W。
3、因为需要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远程操控,必须架设连接互联网的服务器系统,服务器联网+系统建站,估计需要5W。
先把预算告诉老板,项目外包估计投资30W左右,看老板什么反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以下纯属瞎掰:
1、智能手机的APP软件开发费用可能需要3W左右(含安卓与苹果两个版本,可以买断版权)。
2、20亩大棚的PLC的电气控制系统的费用,IO点数至少需要300~500点左右,需要使用模块机,比如三菱Q,西门子S7300,保守估计10W。
3、因为需要使用智能手机客户端远程操控,必须架设连接互联网的服务器系统,服务器联网+系统建站,估计需要5W。
先把预算告诉老板,项目外包估计投资30W左右,看老板什么反应。
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去开发的

网友G:
楼主做了6年非标自动化设备。
除去智能手机的APP客户端软件和联网的服务器系统需要发外承包以外,其他的控制系统可以自行设计和实施。

其实做农业物联网的大棚,投资成本相对较高。还有大棚的盈利能力也是一个考量。其实我们从业工控行业,也要会自行预估一个项目的前景,如果这个项目的盈利能力大打折扣,就没必要花费太多的心思去投入了。
商人不会承接赔本的买卖的。

网友H:
做非标设备的,必须要把工艺要求了解透彻,这样才能做的完美

网友I:
有现成的系统

网友J:
这个不要想着用什么三菱西门子,直接用大棚专用的那种控制器较为现实!!
目前市面有很多大棚专用控制器,但是我看部分人除了用西门子就不会别的,实在悲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要想着用什么三菱西门子,直接用大棚专用的那种控制器较为现实!!
目前市面有很多大棚专用控制器,但是我看部分人除了用西门子就不会别的,实在悲哀!!
高!

网友L:
头一次听说大棚专用控制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L:
头一次听说大棚专用控制器?!
估计是定制的电路板控制系统,例如注塑机专用控制板。
这种定制器件的好处就是能够降低成本,因为是针对性的研制,所以通用性不行,比如你想拆卸出来安装到非标自动化设备上进行编程再利用,没门。

比如500~1000点的系统,用模块式PLC+触摸屏费用绝对要上六位数,但是专用板系统几千块钱至万吧块钱就能搞定,比用PLC直接节省80%~90%的费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肯定赚钱的,项目不在国内。现在在做前期

楼主:
回复 网友I:
麻烦告知一下公司

网友M:
画面APP可以做一套监控系统,其他的温湿度不是问题,可以找西安格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大概意思是用西门子的PLC 大华监控录像机 上位机组态王可以加载摄像头的实时画面可以监控 马上辞职,预做从速。

网友N:
有专业的团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