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 ATI Portal V14 需要卸载之前的 V13 吗 ?

楼主(2016-10-20):
。。。。。 V14 下载完毕 , 安装之前问一下。
谢谢。

网友A:
不需要,但是为了你好,还是保留以前的版本比较好,省得你发现用14版本打开以前的程序竟然不能用于监控程序运行时就昏过去了。

网友B:
V13和12可共存,但对电脑配置要求较高,不知道现在的V14是正式版还是测试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13和12可共存,但对电脑配置要求较高,不知道现在的V14是正式版还是测试版的
正式版,但是问题不少,西门子软件要SP1才能像样使用。

楼主:
。。。。谢谢楼上师兄们回复。
那我还是V13先用着吧。

网友C:
这么大的软件。兼容性也做的这么差。不怎么好。还是需要提高的。

网友D:
博途不同版本之间可以装同一系统了?这样装西门子是否推荐,有啥隐患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