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这句程序什么意思呢,原程序是BMOV D100 R0Z K7 ,为什么我自己在编程软件上写这句却提示软元件设置错误,把R0Z 改成W0Z倒是可以。请朋友们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你选择什么型号的?我用FX3U可以写入的。

网友B:
用到R0,如楼上所说,需所选PLC型号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择什么型号的?我用FX3U可以写入的。
A系列plc  A1SH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到R0,如楼上所说,需所选PLC型号支持。
用W0Z可以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C:
PLC型号不支持软元件范围。

网友D:
·R 是文件寄存器吧~ 需要设置参数才能使用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R 是文件寄存器吧~ 需要设置参数才能使用是不[/qu
这位朋友说的没错,在PLC参数里设置文件寄存器,就能用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R 是文件寄存器吧~ 需要设置参数才能使用是不[/qu
这位朋友说的没错,在PLC参数里设置文件寄存器,就能用了。多谢了。
再请教个问题,请问参数设置里的I/O分配用设置吗,类似于西门子的硬件组态。

网友E:
A需要设置文件寄存器容量才能用R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R 是文件寄存器吧~ 需要设置参数才能使用是不[/qu
这位朋友说的没错,在PLC参数里设置文件寄存器,就能用了。多谢了。
再请教个问题,请问参数设置里的I/O分配用设置吗,类似于西门子的硬件组态。
I/O分配需要设置,读取PLC数据 应该就行

网友F:
A1S型号太老了,指令与现在的型号是有区别的;

网友G:
A1SHCPU早就淘汰了,我们以前那种A系列大家伙扔了不少

楼主(2016-11-29):
回复 网友G:
是啊,早停产了,这不还有服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