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废话有点多,请各位高手包含

厂房的有一台 7.5kw 的空压机用0.6的气罐,但是由于厂房需求量稍微有点大买一台不划算,现在的状况是空压机开关机稍微有点频繁,这样很耗电且损耗空压机寿命,能不能如图接管呢?

1.分叉处用三通管连接,如果 1 号降到 0.6mpa 是空压机先感知到还是 2 号气罐(满载0.8Mpa)先感知到呢?

2.如果是 2 气罐先感知到直接给 1 号气罐补气补到平均值,这样固然是好,但是感觉考虑不到位不知道少了什么?

3.如果是空压机先感知到气压降低有没有意义了还是会频繁启动,这样又怎么解决呢

主要目地:降低空压机开关机的频率 延长空压机使用寿命

网友A:
管道要够大尺寸,减小压降。

网友B:
2个罐连起来一起用空压机基本不会不停地起停了

网友C:
直接把两个气罐连起来就好。

网友D:
这么小的空压机没几个钱,你说的0.6是指压力还是储气罐容量表述不清,真要如你想法用压力开关就能实现

网友E:
0.6应该是每分钟的产气量(M3)

网友E:
储气罐串联接,两路负载并接,。

网友F:
计算一下每小时耗气量、空压机每小时供气量;如果耗气量大于供气量你空压机肯定选小了;如果空压机供气量大于耗气量,加储气罐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G:
把两个罐并联起来,压力一样的,空压机加载、卸载取决于你的用气量。

网友H:
两个缓冲罐直接并起来,一个厂区用气量大的经常好几个罐直接并了起来

网友I:
取决于你的用气量.

网友J:
实在是不放心把储气罐的进口和出口都并联就不要担心各种问题了。

网友K:
两个并起来,如果用气量大有可能不会停。

网友L:
7.5KW,绝对是3缸活塞式空压机。
储气罐完全可以串联,也可以并联,只要连接的管道不是太小,两个气罐的压力数值完全是一样的,不必担心哪个气罐的压力数值会有先有后。

原理就是高压力的空气介质会往低压力处扩散呀。

网友M:
绝对没问题,放心的用吧!

网友N:
赞同13楼的说法

网友O:
没问题,就是压力升的会慢些

网友P:
还螺杆泵吧,空压机买着便宜,用着费啊

网友Q:
一般空压机出来如果有2气包都采用串联,到各个车间距离远了才考虑每个车间再安装个气包,这时才并联。

网友R:
图和描述没怎么整明白

你的空气消耗量是多少?
储罐容积是多少
空压机产气能力
这些数据有了就能计算空压机加卸载时间

网友S:
引用 网友P:
还螺杆泵吧,空压机买着便宜,用着费啊
螺杆泵噪声较活塞泵小多了,但是螺杆泵贵好多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引用 网友P:
还螺杆泵吧,空压机买着便宜,用着费啊
螺杆泵噪声较活塞泵小多了,但是螺杆泵贵好多
螺杆泵噪音小效率高不容易坏,但价格高。我们的活塞空压机三天两头坏,老板都后悔了

网友U:
不知道楼主现在改过了没有?效果怎么样?

网友P:
回复 网友T:
现在换还来得及

网友V:
我也是醉了。加个变频器就行了。一个气罐多少钱还要压力开关,还要转换。

网友V:
最便宜的买个压力控制器,接个气动的电磁阀,自动放气也行啊

网友V:
或者买个阀门一直少量放气也可以

网友W:
一个厂区用气量大的经常好几个罐直接并了起来

网友X(2018-05-01):
回复 网友L:
想问下串联气罐跟并联气罐有什么区别???

网友L:
引用 网友X:
想问下串联气罐跟并联气罐有什么区别???
只要串联和并联都在压缩机输出侧,效果是一样的。这跟询问自来水进入两个水池的时候,两个水池的连接方式是并联好还是串联好呢?很显然,并联能够提供强大的水流输出容量。

网友P:
串联起来就好。如果肯投资,还是换个大泵,大马拉小车,还是比较稳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