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大家有用过分辨率20位以上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吗?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模拟量自身精度没有这么高的吧

网友B:
超过15的都没听说过,测量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C:
顺便问下,真的有的话,你要这么高的分辩率有什么用?数据怎么处理?
目前16位的分辩率已经足足够你用了;

网友D:
模拟量会受到干扰,换言之就是精度受到影响!!
正确的使用就是稳定,至于分辨率只要满足生产要求即可,单纯追求高分辨率,就算是可以购买到也是浪费资金!!
例如我们在菜市场买肉,有必要精确到0.01g这个精度的必要吗??

网友E:
24位AD转换模块不是吗?像电子秤上那种,有模拟输出的,也有数字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德国倍福听说过吗?我这边一台意大利进口设备上就是用这个,24位精度。但是接的空气压力传感器是霍尼韦尔的40PC100G2A

楼主:
大家看看,24位分辨率模块接这个传感器   精度可以到1pa吗?

楼主:
2的24次方是16777216, 那传感器是100psi换算成pa是  100*6.895*1000=689500pa 。那分辨率是689500/16777216=0.041pa吗?  就是说可以分辨0.041pa的气压变化吗?

楼主:
对了 倍福的模块型号是EL3602

楼主:
设备要求是0.1pa分辨率,看来外国的设备还是有保证的

楼主:
传感器是40mv/psi 也就是40mv/6895pa 就是0.0058mv/pa  0.1pa就是0.00058mv了。满量程电压是0.5-4.5v 就是4V。那4000mv/16777216=0.00023mv。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换算的。 关键是这个霍尼韦尔的气压传感器能达到这个数据要求?

网友F:
24位,用什么传输,4-20ma能达到这个精度么?

楼主:
0.5V~4V的传感器。

楼主:
是0.5V~4.5V传感器。

楼主:
普通屏蔽线,可以吗?我看他们用的就是普通屏蔽线接的。

网友G:
双绞屏蔽线、线径0.5以上

楼主:
国内好像没有这么高分辨率的模块,信捷的称重模块是24位的,但是只能是-39.5mv~+39.5m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