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0):
本人用三菱PLC-Fx2N,编写了一个程序,程序中有30个计时器T100 D100,T101 D101,......T130 D130。现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时间不会变化。比如5,4,3,2,1,0,问题是怎样写个程序让30个计时器的时间逐一显示出来并且会变?615736037@qq.com

网友A:
你是想把已过的时间显示出来,好像不行
用脉冲加减吧,一秒的脉冲自加或减1,这样就可以看到已计的时间了

网友B:
方法不对了。估计你显示d100等等了

网友C:
将你的T设定值传送到D,再D-T=D设置成界面的显示值试试

网友D:
MOV T** D**
在屏上显示D**

网友E:
楼主可能将设定值用来显示了。要显示计时值要吗显示T要吗将T传送到D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