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程序指令

楼主(2016-10-21):
〔AFI〕指令是恒假指令的意思,请教怎么用

网友A:
AFI以后不扫描,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B:
停止AFI指令后边程序的扫描,类似恒假指令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网友D:
可以当做是一个永远的断开的开点

楼主:
谢谢了老师们

网友E:
楼上已回复  同行后面程序不执行    可以使用自己新建变量  方便操作 直接或取消强制就可以啦   要不然 你还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