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的接线

楼主(2016-10-21):
之前有人说plc的485通信线最好是点到点,手拉手式,而且中间不要经过端子接线,但是实际使用时,经常是一根线里有2对或3-4对线,其中一对是供24v电,一对是485通信,其它的可能还带点开关,这样接线后面就要分出来不同长度的,所以我想把它都先接到端子上,然后再从端子上分出来,
同时,因为有时现场HMI和电柜不是在一个柜子里,有距离,这样接线如果接在端子上也是比较灵活。

用端子这样线也比较好看,也好接,万一要抱电箱换地方,直接拆端子,到了新的位置再接上也方便。

所以想请问,485通信一定不能走像下图的端子接线吗?

网友A:
距离远的话通过端子抗干扰会很差,通讯会出错。一定要过端子的话就买个中继器替换端子。

网友B:
就是啊,,会影响传输速度,非常赞同楼上的

网友C:
不试试怎么知道

网友D:
通讯线一般是专用的 怎么会和电源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讯线一般是专用的 怎么会和电源一起?
用多芯的通讯线,里面有多对,可以拿出一对做通讯,一对做24v电源线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最好不要这样用 通讯线独立使用 要不到时出现通讯故障的机率会大大提高的

网友E:
通讯线单独吧;省得麻烦

网友F:
尽量不要这样用;

网友G:
只要通讯得上,稳定就可以了,管那些干什么!

网友H:
楼主是想帮老板省点DP线呀?

线省了,最后苦自己来尝啊!

网友I:
通讯线最好是不通过端子排,中间没有接头,一般我都用原装DP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是想帮老板省点DP线呀?

线省了,最后苦自己来尝啊!
不是,我是觉得拉多根线很麻烦,每一根线都有屏蔽,外面还有橡胶套,很难穿管,用一根多芯线,一下搞定,穿线简单,我们都是在现场搞,不是几米就搞定的,远的上百米都有,又是高空,如果多穿几次,人都累死了

网友J:
建议走以太网

网友K:
我们也有这样用的 一个485 接到端子  端子出来接3个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也有这样用的 一个485 接到端子  端子出来接3个变频器
你们怎么做的?
刚才在现场测试了一下,效果还行

网友L:
讲真的,一个工程里面,谁出问题通讯都不能出问题。。其他出问题都是可预计可控的,通讯出问题谁知道出什么问题。我们的大部分工地,通讯部分包括CCLINK,PNET,DNET,普通TCP/IP通讯,MODBUS都是专门在线槽外面焊一根独立的线管,或者线槽内部加隔板走独立线管。。

网友M:
电源线可以与通讯线一起合在同一根电缆内,但此时的电源必须是直流!
DeviceNet电缆就是这种综合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讲真的,一个工程里面,谁出问题通讯都不能出问题。。其他出问题都是可预计可控的,通讯出问题谁知道出什么问题。我们的大部分工地,通讯部分包括CCLINK,PNET,DNET,普通TCP/IP通讯,MODBUS都是专门在线槽外面焊一根独立的线管,或者线槽内部加隔板走独立线管。。
这样也太麻烦了,不过通讯确实是个难搞的问题

网友L:
回复 楼主:
麻烦谁都知道麻烦,但是规划、布线的时候嫌麻烦后面一旦出了问题。。那才叫真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