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相关问题求解

楼主(2016-10-21):
 小弟这有一台trio MC224,带8轴,昨天突然8轴全部不受控,私服驱动器无报警,trio中BAT灯常亮红灯,查了一下手册没找出有关指示灯的介绍,求助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BAT的意思是电池,要么是坐标丢失,要么是程序丢失。请检查。

网友B:
先找到电池,赶快换个同型号的新的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将设备断电后就又正常了,这个应该不是程序丢失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我先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换完电池的话,程序和参数会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