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3U系列文件寄存器数据读取写入问题

楼主(2016-10-21):
参数读取写入时按图片中程序写的,Z0值根据触摸屏输入的产品型号确定,然后根据型号读取出对应的参数。问题是有时候型号和读出的参数对应出错,检查程序没有发现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产品型号不超过300种。感谢!

网友A:
有没有超出范围;Z0不要直接在触摸屏赋值,用程序由D传递到Z

楼主:
回复 网友A:
Z是程序由D的值计算传递的,型号不超过300种,应该最多只用3600点吧

楼主:
程序大概就是把D302的型号转换到D304,然后D304后面进行数学运算得出D408,确定Z0值。产品型号主要三个大类,计算时是把三个大类的型号转换成0-99,100-199,200-299范围类的数据,也就是D408数据范围是0-299,这样子算出来的不会超过7000点

网友A:
要确保你产品名称是0-300;写参数结束就将写标志复位变成读;如果不能确保产品名称改为索引编号0-3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产品型号不是按要求的输入的话,触摸屏会报警,参数也不会被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