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问题

楼主(2016-10-21):
本人写了主程序并将主程序还有子程序,主程序是是段1,子程序是写在段2中,在主程序内调用段2的子程序但是子程序不动,如图所示,但是我将主程序和子程序全部写在段1内,子程序就可以调用,相关开关量也可以用作。不知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A:
子程序结束指令 RET 没写。
RET 指令之后 不会执行任何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t指令写了。

网友B:
请上传你的程序。

网友C:
欧姆龙程序等于一个程序分段罢了,子程序必须写在最后,否则后面程序就不会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