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间歇震荡

楼主(2016-10-21):
今天遇到一台雷诺尔RNB3000 11KW国产变频器,开关电源间歇震荡,打开机器后,看到电源部分的几个电容鼓包了更换后测试还是间歇震荡,然后静下心来测开关电源的器件,感觉没有问题,后来,拆下风扇后上电测试,控制面板显示正常,但是这时候测24V输出端的电压为67V,供主板的5V是经过LM2940输出的,所以比较稳定,其他的各路电压均不正常,都偏高,但是插上风扇后就出现间歇震荡的现象,其中反馈回路也是正常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大家交流下。

网友A:
你这是两个号啊?
794660025这个也是你?

网友B:
我修过一会只是电容有问题换换电容就好了,你换了几个电容呀

网友C:
找稳压环路吧。

网友D: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各输出的滤波电容,还有UC3844的7脚电源电容都换了

网友F:
检查稳压电路与负载测,3844的第3脚电压,2脚反馈电压,7脚电压是否正常,尖峰吸收电路是否异常,开关变压器二次侧负载电路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F:
再次推荐使用示波器,查疑难故障非常好用,既能看电压,又能看波形,还能看频率,是万用表 不能代替的。使用它将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