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1):
一块226三个指示灯狂闪,测24v无输出。估计电源板故障,拆除测得输出短路!目测无烧灼现象测保护二极管pj0339正反都通,切断与电路联系,通电--哈哈!!!!24v输出正常了。装好plc外壳,赶紧把程序下载下来哈哈!请问二极管pj0339用易得的什么型号可以代换?谢谢

网友A:
也不配发下修理照片?

网友B:
这也行,俺是不懂电子方面的,看来这是个保护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配发下修理照片?
元件很容易在电源板上找到右下角!

网友C:
楼主是搞维修的吧,水平挺高

网友D:
楼主上点图 我们学习下了

网友E:
一下子就找到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