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1):
在广东的时候,都用三相五线。现在的工厂,没有地线的,都没有接地桩。有些就接在厂房钢结构上面。有些就没有接。甚至把零线和地线合并在一起。往往设备与设备之间有一百多伏,操作工经常被打的手麻,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这是为了防止你们打瞌睡

网友A:
在淘宝,有一本西门子出的书,叫什么如何接地。在西门子论坛里,大家互相交流该书的内容,其中讲了好些错误的接地方法,很受关注。

网友B:
不接地太危险了......

网友C:
看采用哪种电力系统?

网友D:
看来你现在的厂不是很规范啊

网友E:
建议赶紧做接地。一定要跟领导把问题说清楚,不然会死人的。

网友F:
是专用变压器还是公用变压器,该供电系统采用的是哪一种接地形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有一本西门子出的书,叫什么如何接地。在西门子论坛里,大家互相交流该书的内容,其中讲了好些错误的接地方法,很受关注。
不愧为西门子论坛的金牌斑竹!

网友H:
这个要注意,地线,零线不能混

网友I:
太危险了,自己打一个接地体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有一本西门子出的书,叫什么如何接地。在西门子论坛里,大家互相交流该书的内容,其中讲了好些错误的接地方法,很受关注。
不愧为西门子论坛的金牌斑竹!
和高雅的雅是一对

网友A:
回复 网友G:
嘿嘿,问题的关键是,接地规范是原则,可执行的方法都是因地制宜的,遵守原则了吗?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于接地原则的理解,于是这类问题就成了行业里的热门话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建议赶紧做接地。一定要跟领导把问题说清楚,不然会死人的。
   这话说的,似乎有点失当。
   在不了解低压系统接地型式的情况下,无法拿出具体方案;而且,不是“接地”二字就可解决问题,可能还需做系统的整改。

   再者,在规范操作、有一定的防护措施,工作者安全意识强、了解现场情况、训练有素,出现异常情况时,并不一定就会发生危险,而可能只是存在故障或故障隐患(另外,“电工技术”版块,不提倡臆测性或 非必然的 推测性极端状态用语,例如上述“会死人”,可以描述成危及人身安全;但口头说明或在单位的工作说明,不在此列);
   当然,有故障或故障隐患,必须消除。

   在“电工技术”版块看到,个别网友对接地保护的概念,至少在发言上,显得有些模糊;
   例如该帖的9楼,发言就显得些许仓促。

   就该主题所提问题而言,可以先掌握现场情况,再采取适当的措施;
   原则上说,保护线的接法应当统一,并设置专门的保护导体。

网友L:
接地问题要看是什么系统,有IT系统(是指电源中性点不接地或经足够大阻抗约1000欧接地),有TT系统指三相四线的配电网中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且将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接地的低压配电系统。TN系统电源系统有一点(通常是中性点)接地,负载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如金属外壳)通过保护线连接到此接地点的低压配电系统。TN系统又分为TN-C、 TN-S、TN-C-S系统,TN-C系统  零线与保护线PE公用,TN-S零线与保护线PE完全分开(三相五线制),TN-C-S系统自电源到用户电气装置之间节省了一根专用的PE线,TN-C-S系统的中性线和PE线是在进入建筑物后才分开的与TN-S系统相比较,他们之间的点位差较小,对信息技术设备引起共模干扰的可能较小,这正是一些发达国家对低压供电的建筑物更多采用TN-C-S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M:
一百伏也是危险电压。

网友N:
接地非常重要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接地非常重要
是啊像印染设备机尾那不接地,一碰机器手上的静电都啪啪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A:
能截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P:
让安监局去查查看 接地是保证人员安全 没有安全何来生产

网友Q:
零线跟地线肯定不应该混接

网友R:
这样的工厂客户查厂能过吗?

网友A:
关于电网制式与接地在本论坛过去的帖子,有过热议。电网制式分了n种,有中性点不接地的,有中性点接地的,有单独PE端子的,有接地的中性点与PE共用的,等等。不管怎么说,公共地线和公共零线,什么设备都往上接,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也是不规范使用接地的一种乱象。所以,在安装设备时,为了省事,我就不引入用户在配电提供的PE线,而且在安装设备之前,在技术协议上注明用户要提供一个独立的符合国标对接地电阻规定的地线。也就是要求在设备附近设置独立地线。这颗地线只有本设备使用,不许接入其他用电设备。这样的地线相对安全一些了。

网友S:
100伏出头的电压,比较危险,之前修过一台线路板焊机HOT-BAR,工人反应被电打,测量接地电压在一百零几伏,果断接地,故障消除。就是不清楚漏电是不是正常,是否是感应电

网友T:
什么企业?
用的三相四线?
有必要省那一条线吗?

网友U:
回复 网友A:
大师,能否发个链接过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U:
我没留着连接。而且有关电网制式与接地的问题,在百度上很多。另外,有关抗干扰的书里也有。所以,要想获得这些信息,并不是难事。

网友A:
这是摘录西门子变频器手册里有关变频器与电网连接的相关说明。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管是什么制式的电网,变频器都只接PE,绝不引入零线。

网友V:
以前我领导这样给我说过
如果直接把设备或者仪器的地线和厂房的钢构连接,万一厂房被雷劈,电就会沿着我们接的地线到设备。就会损坏设备
我不懂避雷,这个和大楼避雷针一样,楼顶的避雷针会把雷引到地上。至于会不会有影响  说不准。

网友W:
避雷地线与供电系统地线分开的、不级共用

网友X:
你可能采用了一部分设备接零保护,一部分采用接地保护方式(这是严禁采用的),这样就会引起部分电气设备漏电,导致其他电气设备也带电的可能,最好是全厂电气设备重新检查一遍,把你们厂的接地系统确定一下,电气设备究竞采用什么系统保护?然后绝一更改到正确的保护方式上来,电气设备保护系统有TN-C、TN-S、TN-C-S,你们采取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