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1):
有哪些PLC指令可以实现,脉冲输出定位指令执行中,多次变更速度和目标位置?

网友A:
速度可以变更,但是要变更目标位置就有点困难了。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样的定位控制?

楼主:
就是我在运动过程中会触发几个传感器,我根据传感器的情况调整速度和定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