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1):
间接性加热一直是 不晓得问题出现哪里  苏泊尔的

网友A:
有报警代码吗?
板子上有没有虚焊,取样电阻有没有变质?

网友B:
间隙性加热,貌似温度控制部分的问题;未具体看过,只是猜测。

网友C:
你是在工厂吗?也许是谐波大的原因,我们厂也是,

网友D:
查5uF滤电容和整流桥堆,一般就是这两东西有问题.

网友E:
可调电阻和热敏电阻换掉试试

网友F:
电磁炉还没修过呢。

网友G:
真没见持续工作的,大最高试试~表示从没用到最大火

网友H:
直接换个板子,淘宝上的啊

网友I:
没有报警吗?
看看代码是什么?

网友J:
我上次维修美的电磁炉发现是电阻变质

网友K:
炉盘测温和功率管测温NTC热敏电阻(正常值110k左右)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上次维修美的电磁炉发现是电阻变质
你太万能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