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1):
前两天,在一口油井控制箱内部,在操作人员按下停止时,电压互感器突起噪声,接着起火。
电压互感器是AC1140V-AC220V

看了看同事发的图片,确实是由互感器本身起火,并非线路导致的。

分析一下原因,是铁磁谐振吗?

网友A:
电压互感器短路了吗?
电压互感器一次侧及二次侧要加保险丝;二次侧绕组及外壳要接地。这样起码不至于起火吧。
能上传设备的原理图看看吗?

网友B:
(1)电压互感器低压侧匝间和相间短路时,低压保险尚未熔断,由于激磁电流迅速增大,使高压熔管熔丝熔断或烧坏互感器。

     (2)当10kV出线发生单相接地时,电压互感器一次侧非故障相对地电压为正常电压值的根号3倍。电压互感器的铁芯很快饱和,激磁电流急剧增强,使熔丝熔断。

     (3)由于电力网络中含有电容性和电感性参数的元件,特别是带有铁芯的铁磁电感元件,在参数组合不利时引起铁磁谐振。如断路器非同期合闸,带有变压器、铁磁式电压互感器的空载母线投入,配电变压器高压线卷对地短路时,都可能引起铁磁谐振。在发生铁磁谐振时,其过电压倍数可达2.5倍以上,这就造成电气设备绝缘击穿,烧毁设备事故。

     (4)流过电压互感器一次绕组的零序电流增大(相对于接地电流超标的系统而言),长时间运行时,该零序电流产生的热效应将使电压互感器的绝缘损坏、炸裂;

     (5)系统中存在非线性的振荡(弧光接地过电压),大大加剧了系统中电压互感器的损坏进程;

     (6)电压互感器自身的散热条件较差

网友C:
不了解这方面。
想来,在停止操作时出现故障,会不会是2楼提到的铁磁谐振等原因。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E:
不懂 等大神

网友F:
看看有没有配熔断器
按说电压互感器是需要配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