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1):
为什么空开用时间长了内部触点会烧糊,空开一般不关.

楼主:
是因为启动时电流大的原因吗,

网友A:
带负载通断电了,另外就是空开选小了。

网友B:
开关选型不对或质量有问题

网友C:
电机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

网友D:
烧糊是什么状态;
若没有带负载通断过,而有明显的烧蚀、打火痕迹,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空开用时间长了内部触点会烧糊,空开一般不关.
空气开关内部的触点是靠机械动作贴合并导通电流的。
即使长期接通空气开关内部的触点,没有进行关断操作,其触头也会因为温升导致氧化,产生接触不良导致触头损毁。

网友F:
一是空开选择容量小拉。负载电流大于空开,二是空开质量差,三是空开螺丝没上紧发热导致桩头损坏...

网友G:
尽量选用大品牌的产品,选型要对,产品质量要好
你说的烧糊是怎么个的状态,上图分析

网友H:
感觉它保质期外坏了就是正常的保质期内,有质量问题和选型问题。

网友I:
质量问题

网友J:
过流
接触不好
质量不好
环境湿度或者其他条件导致!

网友K:
其它各位说的都有可能,弹簧性能下降,压力达不到接触面也是原因,也就是老化现象

网友L:
空开选小了.y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