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1):
IGBT  6MBI225 U-120A-05能打耐压吗?卖模块的说这个,一打耐压就会坏

网友A:
他卖模块的说话1是全错 2是全对,因为这与测试条件和操作方法有关,IGBT完全可以测试耐压

网友B:
可以测试,不过要知道如何接线。

楼主:
找到结果了,不能打耐压,即使短接触发端也不行,一打就击穿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能测试的话,凭什么说耐压是多少呢?而且你打交流还是直流?方法是不是正确。

网友C:
方法对了就没问题

网友D:
不管新模块还是旧模块,甚至是单管的IGBT!在焊接前我都会做额定的耐压测试和结电容测试,到目前为止,测试的大大小小的模块也有几百个了吧!其中只有2个网购的二手模块经不住耐压测试(这两个模块都是额定耐压1200V的,但是一支只能耐压500V左右,另一支只能耐压40V左右)。当然,你得有正规的直流耐压测试仪,要用带微安指针表的那种才行。不然好的模块也会被测试坏的。

网友E:
6楼说的好,直流耐压测试仪,有过流保护,即使这样,在测试升压过程中,观察微安表发现微安表有异常的电流上升,就不要升压了,这个点可能就是被测器件要雪崩击穿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