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2):
厂用35kv/10kv变电站内变压器为5000kva的,现在有载调压无法操作,供电不能停,有载调压控制器电源显示均正常,就是调压手动操作时没有反应,接线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请问各位如何检修呢?

另外站内35kv进线断路器也发生拒动现象,操作时可以听到线圈衔铁动作的哒哒声,开关就是不动作,而机械操作就正常,不过感觉需要较大力气。咨询别人说可能是衔铁间隙有变化,导致不正常,可是现在不能停电,所以不敢修,各位先给说说故障可能,以便能停电时检修。

网友A:
检查一下直流操作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直流操作电源有没有问题
个人愚见可能是220DC电源虚接了

网友C:
有载调压应该有手动机械调压的吧。远控不动作有没有检查电机?高压断路器拒动是拒分还是拒合?

网友D:
检查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直流操作电源有没有问题
控制器直接连接到有载调压开关,中间只有一个接线端子,变压器带电无法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载调压应该有手动机械调压的吧。远控不动作有没有检查电机?高压断路器拒动是拒分还是拒合?
变压器没有手动调压,直流正常,感觉应该是操作机构机械故障。
断路器拒动,不合不分,现在全部是机械按钮操作。

网友E:
把有载调压电源断了重启看看 用手动调一个档位后再看看

开关应该是合闸不了吧
检查合闸线圈
35KV的高压开关不都是按钮合闸嘛,还有手动机械操作合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有载调压电源断了重启看看 用手动调一个档位后再看看

开关应该是合闸不了吧
检查合闸线圈
35KV的高压开关不都是按钮合闸嘛,还有手动机械操作合闸?
35kv断路器除了电动合闸以外,有手动储能手柄,和手动合闸、手动分闸两个机械按钮,按动直接合闸或分闸。
合闸和分闸线圈吸引的衔铁就是触动机械机构来合分闸,现在感觉是线圈衔铁顶不动机构。

网友F:
应该是操作机构机械故障。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变压器的有载调压的电机装在哪里?高压断路器是分闸状态不能合闸,还是合闸状态不能分闸?如果是在分闸状态不能合闸,考虑有没有断路器储能。操作时听见电磁铁有动作的声音,说明操作电气回路是好的。高压断路器上的按键操作是要一定的力气才能成功。

网友C:
你说的变压器的有载调压装置不是这样的?

网友G:
你在合闸(断路器)时测量直流电源(合闸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当直流电压容量不够时也会出现合不上开关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变压器的有载调压装置不是这样的?

不是,变压器下面只是一个接线箱,看不到任何电动操作机构,电动操作机构控制器在控制室,变压器上面能看到有载调压开关外壳,但是变压器不能停电,无法上去检修。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柜中的有载调压操作器。
电脑上也能操作。

网友H:
机构卡了吧

楼主:
变电所调压设备如上,外部机构都在上面,都带电,无法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