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综保系统

楼主(2016-10-22):
如果高压母线 10KV ,没有供电,高压综保等投入使用,将高压手车在工作位 和试验位 能送上电吗??
合闸和分闸按钮 等均进入综保

网友A:
可不可以,可以。但你那的不知道。
重新开这样的帖子好像没什么意思,上个帖没讲清楚又没上图说明,这里还是一样?天底下的高压系统不是一个版本的啊。

网友B:
能送上电是指合闸吗,因为之前说没有供电;但我不了解这类开关。

网友C:
3LP是什么辅机的跳闸硬联锁?如果硬联锁信号存在,可将跳闸压板3LP拆开。允许合闸点有没有接通?还有失压回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D:
可不可以要看你的直流屏供电如何设计的
按照规范是直流屏肯定会供 继保,ACB VCB的工作电源
不管10KV电源如何状态
开关继保都是不受高压电的影响!

网友E:
一般都有连锁的

楼主:
因为我看到综保采集高压电压和电流,不知道是否参与控制

网友C:
回复 楼主:
采集电流是参与控制的,综保有速断分闸、过流分闸,还有大功率的高压电机有差动分闸。采集电压有的参与控制。我们厂电机的综保没有低电压分闸这个保护。

网友F:
肯定可以,只是不知道你的柜子有没有欠压保护,如果有的话在综保里面把软压板退出就可以了